焊接变形控制---请教

楼主(2010-09-09):
请问一下各位大侠,我们现在做的2MM的冷板,长度是1500MM的。焊接好后很容易变形,请问要怎么控制。还有当我焊完后,我在上面加水,对材料有什么影响吗?谢谢各位

楼主:
回复 楼主:

    顶个

网友:
用什么焊啊?普通的电焊,还是点焊、凸焊、缝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气保焊,直流电机

网友:
控制变形的方法有很多种,总有一种适合你。只是你不把具体的东西传上来,也不好给你做具体的解答

楼主:
回复 楼主:

    点焊,只是点的比较多吧

网友:
分段焊接,一段段跳开,如果是平板的话,下面垫一块铜板散热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是这样两个C字型拼起来的,焊接的时候很容易变形,2MM的冷板,长1200MM,

网友:
这么薄的板子  最好能从选择焊接方法和变形控制两方面来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请教的就是这个,望解答

网友:
反变型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手热得原因是由于局部受热导致的,为什么不把这个工件拿到炉子里加热,但不要超过600度,然后采用点焊的方法进行焊接,应该会好些。
    焊接方面我不太懂,仅供参考,呵呵。。

网友:
有些道理呵呵。。。。。。。。。。。。

网友:
这个图纸上面的U型应该可以通过反变形的方法来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何为反变形,这个反变形根本不可能做的,我要的就是外面这个面平整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兄弟你回答的好像让人值得一试你的方法,但是后面你加了一句,焊接我不太懂的。让我的想法动摇了。因为这不是我们厂的现有设备,再怎么样我也不能急病乱投医

网友:
这个东西
该做焊接夹具的  想办法把两件母材靠压力固定牢固后 焊接  焊接完成后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一下做一个焊接夹具大概要多少钱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没有人,能解答,真是悲剧

网友:
反变形和刚性固定法!

网友:
分小段点焊放凉后,用人工失效机时效处理后再焊,这么薄的材料,一着急就焊成拱桥了。

网友G:
不断敲击,可以用一个电机,用皮带联动一条轴,轴上有小链条穿着,链条一端是塑料球(只要你不怕碰花了用铁球),这是敲击平台.另一边是焊接平台,焊接时不断敲击,要计算变形量,我知道,你这个做反变形很难,但是做一点点还是可以的,稳定材料源,元素含量别参差不齐,在焊接平台上做一点点弯曲,买几个夹子夹紧焊,至于焊接,就用焊接的小车最好,人工电焊也可以(找个技术好点的),就这些,祝你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G:

听来听去,还是兄弟你的更实际,谢谢

网友(2010-10-28):
不要加水,焊后做矫正,工艺小参数

网友:
采用氩弧焊,两面交错点焊,还是要做些固定措施,最后再矫正.

网友:
反变形和刚性固定法!
引用 网友H:

    同意。而且不能焊得太快,不时用锤子锤他几下,不老实么,肯定得用揍的。

网友:
点焊,只是点的比较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当用氩弧焊,我怕他不牢固

网友:
1.先用电焊隔100--150/段焊过去,再每段延长焊缝,控制热量,不要使热量过大产生。

网友:
你去看下焊接小车吧,上海戍原机械有一种断续焊接小车,可以去他们网站看下,他们可以根据客户不同的需求改造小车的

网友:
你可以把他放在一个大的水箱里面焊接,让它大多数的面积泡在水中。最重要的是要分段焊接!

网友:
这个帮着顶了。。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
可以用直缝焊专机,带水冷功能,带背气保护  1603337358

网友(2013-08-27):
做个夹具,刚性固定法

网友(2014-01-13):
小电流、快速焊,分散焊

网友:
选用氩弧焊

网友(2014-02-26):
/ S3 `/ c  @8 u! ]感谢各位分享

网友:
选择间断焊或对称焊,先焊短焊逢后焊长焊缝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断敲击,可以用一个电机,用皮带联动一条轴,轴上有小链条穿着,链条一端是塑料球(只要你不怕碰花了用铁 ...

请教一下朋友,不断敲击,能有效果吗?谢谢!

网友J:
氩弧焊,间隔交替焊,最好二人对称焊。分阶段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J:
氩弧焊,间隔交替焊,最好二人对称焊。分阶段焊接。

1200长,分段对称焊,是最有效的抑制变形的方法。浇水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