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薄膜复卷中,自动纠偏是用电机还是气缸好?

楼主(2010-09-09):
请问各位大侠,在薄膜复卷中,自动纠偏是用电机还是气缸好?为什么?期待您们的答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怎么用电机纠偏,怎么用气缸纠偏的?可否教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动力呀,两边是用电眼检测。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纠偏动力还是卷绕动力?没搞懂啊!请大侠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是纠偏东力。有类似的方案吗?可否提供参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是不是用的EPC啊?那可是有配套的直线电机驱动的,可以实现纠偏的!从原理上讲气缸肯定不行!还有不知道楼主为什么两边用电眼,一个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可否提供单边的电眼(或对边电眼)的型号。谢谢!
或:请Q我:853211366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www.shxiansheng.com.cn/more06.htm,我们公司使用的型号是:GST98-40W-2.9A-I0,你直接联系他们吧?
我公司能上网,但上不了qq,无法联系你,抱歉!

网友:
能否贴个图说明一下,直观一点

网友:
纠偏器啊,用电机好,反应快,单边的电眼就行,也要看你的原材料的宽度。qq307565451

网友(2010-12-12):
用电机好,反应快

网友(2011-03-08):
你电机好呀,加二个光电来控制就好了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已经是选用电机(低速115转/分)+滚珠丝杆+两个光纤电眼,效果很好,设备已出口到荷兰。

网友(2011-04-16):
用电机好,结构简单可靠,维护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