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型 薄壁零件加工工艺(总长2.5M)---请教

楼主(2010-09-09):
本人最近遇到一个零件 大约2.5M长度  最终为U型结构  平均壁厚为1.5MM,材料为铸铝,
以前的加工方案基本用的大型立式加工中心,主要依靠支撑及附加定位,加工。变形量较大,平面度、直线度均无法保证。
大家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案吗!不局限于加工方法、零件材料!

网友:
要加工什么内容,上图纸看看。。。。。。。。

网友:
是管材,板材还是???楼主最起码给份图啊。

网友:
2.5m长的U形铝件装夹固定很关键。

网友:
只加工U形口部的平面肯定会变形,就先计算好了变形量,反向校弯再加工,但是这样两端与中间的深度不一致.或者是留点余量等校直处理后再光刀.                          没接触过这类的活,纯粹瞎掰,就当参考吧

网友:
说的不是很清楚啊,上个图片看一看啊

网友:
都不知道这东西是圆的还是扁的,要加工什么地方,有什么要求?这种帖实在没有讨论意义

网友:
不上传图纸大家怎么说,人的想象力很丰富的,不会只有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