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不同材质焊接,在焊条上如何选型?

楼主(2010-09-09):
两种不同材质焊接,在焊条上如何选型?请高手指点!!

网友:
在网上找焊接手册,问题应该好解决!或查电焊条的手册!

网友:
问题应该好解决!或查电焊条的手册!

网友:
查材料性能进行匹配
( \0 _; ]- u4 y对不起,您两次发表间隔少于 90 秒,请不要灌水!

网友:
查材料的化学成分和力学性能就可以知道选什么焊条了

网友:
用低不用高,比如1类钢和2类钢就应选2类钢焊条

网友(2010-10-20):
异种钢焊接也要看具体种类,若是不锈钢一般选择E309-16,若是其他组合,首先匹配成分,其次匹配强度

网友:
可以查询手册看看

网友:
异种钢焊接.考虑强度选低原则.考虑化学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