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的钢板咬口不牢固,容易拉开,如何解决?

楼主(2010-09-10):
如题,替朋友问一下。钢板薄,咬口强度肯定不高。
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

网友:
要么压波纹要么换厚的要么焊起要么加个卡子要么加个螺钉要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圆管外径咬口,管很长,管内无法操作。上述办法都不行。
还是谢谢你。
发上来只是个形式,可能没啥好办法。

网友:
你最好发个图,有些术语没搞过真难懂

楼主:
就是0.4的钢板卷成筒,长度1500.

网友(2011-04-22):
回复 网友B:

若你是手工咬的话  可能一没敲到位  二可能是咬的不均匀 有的机方搭边只有一点点
建议你用咬口机咬  我司全用机器咬的  又美观又快又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