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角度标注的问题

楼主(2010-09-10):
如图,这2个角度,在制图时,标注哪个?图上结构,感觉标60度的比较好看,但是车间师傅告诉我说,加工时他就按照图上标的角度调车床上的角度,如果标的是60度,加工了就不对,需要通过计算得到30度才能加工。

网友:
标30度是对的,楼主把机械制图看哈吧!

网友:
可以在30度上加个括号,作为辅助尺寸,这样也方便加工

网友:
回复 楼主:

    准确说 你的60和30标的都不正确,车工说需要的30度就是刀架需要旋转30度,而不是你图纸上的30度。个人认为应该这么标60度是正确的,那个车刀刀架是个示意图。

网友:
同意楼上的标法,我的看法是你的30°可行,60°参考的是截交线,不合理

网友:
LZ的零件是回转体就标全角60°

网友:
当然是按师傅说的30°的

网友:
忽然发现自己的图纸尺寸不会标了,大多数是胡乱标的尺寸!感觉正确的标注尺寸,跟使用什么样的加工机台有很大关系,方便加工是首要的,最重要的是尺寸基准的选择,可惜对机加工是很不了解!

网友:
要求不高自由公差都行。

有较高的精度要求,最好标对称夹角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说的对,车工师傅就是说,他看图纸就是按照图纸上的角度来调整刀架的。多谢

网友:
不知道能否这样标,我习惯都是这样标的,相当于倒角嘛!!

网友:
回去领悟吧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