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和液压马达的异同

楼主(2010-09-10):
各位大侠液压泵和液压马达有何异同,可以相互转换使用吗?要更改或注意什么?初学,多多指教!

网友:
可以的,其实液压泵也就是液压马达

网友:
就像发电机和电动机一样,结构差不多,在某些时候是可以相互转换使用的

楼主:
看到泵上有压力调节装置,和马达上的好像有些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液压泵和液压马达的异同在这里不在赘述。
实际使用中大部分液压泵和液压马达是不能相互代用的,但注明可逆的除外。
具体可咨询厂家。

液压泵的压力、流量等参数是可以调节的;
液压泵为动力源;
马达作为执行机构输出转矩、转速;

网友:
顶5楼的,好像在某本书上看到过

网友(2011-01-07):
液压泵和液压马达结构基本相同,除了个别型号的齿轮泵和柱塞泵可以作液压马达使用外,其他泵由于结构原因,是不能直接做液压马达使用的。

网友:
有的泵是可以做马达使用的,但是大多数马达是不能做泵使用的,不是结构问题
油从泵到马达,是经过了一个降速过程才放大了扭矩,如果反过来就变成了,增速损失扭矩,
这个不是液压的方向了

网友:
楼上的从另一个角度去分析,真精彩

网友:
学习一下啊!,经常来逛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