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脚螺栓的预埋深度怎么确定?

楼主(2010-09-10):
请教——地脚螺栓的预埋深度怎么确定?混凝土地基有什么标准?
设备地基 不是钢结构 类似于机床 5t/m2

网友:
埋深是个设计问题,先要确定螺栓结构,螺栓有多种,有透螺栓和不透透螺栓,像大包转台一般是透螺栓,其深度主要是考虑基础深度,而不透螺栓与螺栓强度级别及基础配筋与埋设方式又有关系,是个复杂问题,没有具体的数据可以给你,
另外,就是考虑各国的安装标准,像棒线材,一般用丹尼利的方式,几乎是照搬的,那上面有设备分类及埋设深度的规定,这个要看你用哪个国家的规范了,
总之,你要先弄清是什么,负荷的类型是什么,这样,别人才能明确告诉你,

网友(点评):
请教地脚螺栓的埋深由哪个专业确定,中国的施工规范标准是什么

楼主:
不需要楼上说的那么玄太深奥就不研究了 基建不是我的专业 了解就行。  普通的弯钩地脚螺栓就可以了 关键是流传下来的标准依据。
其他各国的标准就不提了什么丹尼利的方式(没听过 也不想了解)到中国了 还是中国的方式  呵呵

网友(点评):
中国的施工规范标准是什么

网友(2010-11-07):
地脚螺栓的预埋深度一般是地脚螺栓直径的20~30倍

网友:
地脚螺栓的预埋深度一般是地脚螺栓螺纹直径的20-25倍就可以了,没有象他们说的那么复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新手学习了。

网友(2011-04-10):
一般取直径的30倍就差不多。

网友:
如果是重型设备,受冲击载荷较大,考虑螺栓直径的30倍左右,如果载荷较平稳则是螺栓直径的20倍左右

网友:
地脚螺栓的预埋深度为地脚螺栓的直径的20--30倍。

网友:
学习学习。安装真还不会,,,,,

网友:
原来是这个样子,又学到新知识了

网友:
学习了,对这块还真就是不懂

网友(2014-06-18):
从来没有深究过

网友:
一般是直经的25倍

网友(2014-12-23):
预埋深度一般是地脚螺栓直径的20~30倍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第五版第一卷应该有

网友(2024-02-25):
谁有地脚螺栓和预留孔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