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械密封泄漏

楼主(2010-09-10):
我们厂用乳化液泵(KSB)机械密封泄漏,拆出后发现 动环(石墨材质)从组装套中脱离,有间隙,小弹簧坏。     后用瞬干胶把动环和组装套胶接,但时间不长又泄漏,不知大侠们有何方法,请多指教!

网友:
这个属于易损件,要换的!
一般买设备的时候厂家会配些备品备件!

楼主:
KSB 成套密封太贵了,机械密封是后找厂家做的备件,

网友:
我是做机械密封的,有需要帮忙请联系我sr5521@126.com

网友:
动环属于易损件,如果是动环磨损需要更换或找专业厂家修复,小弹簧需要更换,也有可能是你们自己再安装机械密封时弹簧压缩量不合适

楼主:
感觉主要是动环从套中脱离造成的泄漏

楼主:
感觉主要是动环从套中脱离造成的泄漏,不知怎样固定,胶接用什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