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齿轮怎么出图

楼主(2010-09-10):
各位老师,,看看这个齿轮的样子,怎么画图纸,谢谢!

网友:
齿数是8还是9,?齿数太少了!明显根切了!
这个图出了也没用!

网友:
套张白纸上去描轮廓

网友:
测绘 计算 绘图生产

网友:
你是要自己生产吗?       - -对不起,您的帖子小于 20 个字符的限制,请修改。

网友:
前段时间自己设计了个工装,你可以参考下。(坐标)
这玩意,不知道咋加工的。先刨床然后加工中心?。
没原图,你测绘不出来的。

网友:
不能说没用,只要齿根强度足够就是可用的。

网友:
看齿形就已经根切了,不知道楼主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
看齿形就已经根切了,不知道楼主用在什么场合?
引用 网友A:

    我的用他调整已个二级齿轮带动大齿轮转动,平时调整的少,现在润滑不好,出现了断齿现象,齿轮做成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要根切的拿个弧,找了好几家加工厂,人家不好做,关键我的图纸出不来,
参数是m=12,z=9,计算d=84,厚度是25

楼主:
齿数是8还是9,?齿数太少了!明显根切了!
这个图出了也没用!
引用 网友B:

    z=9,齿数是少了,调整时很挺用力的!经常断齿

网友:
齿数这么少,应该是变位齿轮吧,不然的话,肯定要根切了

网友:
很明显,这不是个齿轮,而是个链轮,是海工的吧,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可是最笨嘴使用的方法  黑黑

网友:
不知道干吗用的 哎 是和齿轮咬合还是链轮啊

楼主:
很明显,这不是个齿轮,而是个链轮,是海工的吧,楼主?
引用 网友D:

    齿轮啊!两个齿轮啮合的!

网友:
测量齿数 模数 就可以了

网友:
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发生了根切现象的齿轮,极有可能是齿廓由渐开线和圆弧复合而成的特殊齿形的齿轮。事实上满足齿轮啮合的曲线有多种,渐开线只不过是应用的比较广泛的一种。
LZ需要进一步说明:该齿轮用在什么场合以及配对齿轮是什么样的。才好作进一步判断。

下面的这个齿轮是用在罗茨风机上的,乍看上去是不是发生了根切,实际上这是由摆线和圆弧复合而成的齿形,只有3个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