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加工方冲头啊?

楼主(2010-09-10):
在直径8mm长度150mm圆柱形工件的端部中心,要加工一个2mm×2mm(至少±0.1最好±0.05)、轴向长3mm的方形柱,1000件左右。请问各位大侠,用什么加工方法好呢,线切割可以吗,多少钱能加工一个啊?

网友:
用铣床铣就可以了!没啥大不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既然是冲头,光洁度就要好,所以要用磨床加工,我可以加工。上海13611882715

网友:
用激光吧,比较快,只是较贵。

网友:
用激光
豆腐搞成肉价,用手摇磨啊,白钢啊,

网友:
楼上的怎么没看清楚 ,是一个盲孔,怎么加工????????

网友:
火花机打出来,但是成本太高了,加工量大,不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