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与扁钢的表示符号

楼主(2010-09-10):
经常看到扁钢用“-”表示  ,钢板也用这个表示。可是又有人说“-”只表示扁钢,钢板用δ表示。求一个正确的说法究竟分别用什么表示 还是说都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注意 明细表钢板标规格吧 400X400X10。绘图时有时候只画一个视图,表达不出厚度,就用箭头引出δ10,表示厚度是10

楼主:
400*400*10   有时候就是表示-10*400*400      又有δ10*400*400这一种   想知道哪种正确还是说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