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故障判定----请教

楼主(2010-09-10):
请教各位前辈,从哪些参数可以判定电机工作是否正常,能否在空载情况下测试各参数。电机发热温度范围大概多少属于正常的。 像转速,电流,电阻之类的参数哪些可以直观判定电机的好坏 (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电阻是测每两个接线柱之间的阻值吗(星形接法和三角形接法是一样的吧)  直流是牵引电机  交流是普通异步电机
                    现有一直流电机额定转速2000 最高转速3000   实际测量转速达到5000(只接了一个速比为71的减速机)是正常吗

网友:
上校真的很专业呀,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个人经验:一般是看一下电机的额定电流,然后在负载的情况下用电流表测一下电机工作的电流。还有就是看测电流的电流的时候,三根线的电流都测一下。看看电流相差的大不大。
还有就是用摸一下电机外壳的温度,一般的电机工作一段时间后摸上去稍微感觉烫手。要是觉得电机温度偏高,就应该跟厂家联系一下,看厂家的什么意思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