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带钻头问题---请教

楼主(2010-09-10):
有这样一个设计要求,
一个5W 小电要去带一个1.5mm的钻头,
电机是高速电机转速在2500转左右,
有一定的可调速量。
而且要钻头不能抖动,
电机该怎么与钻头传动?
如果 可以的话最好是一个电机能带二 个钻头,方向不限制。
齿轮?皮带?或者其它方式?
小弟不知道 该如何下做 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的样式有没有什么要求?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2个钻头

2个钻头

3个钻头

3个钻头

网友:
3楼的朋友,给介绍下,哪有卖的?

网友:
mixin0756 兄厉害,居然找出现成的来啦。电机应该可以直接跟夹钻头的三爪连接,拆个电钻应该就明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问一下这位大哥,
你图片上这种部件叫什么名称?
哪里有卖的?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4# 5#  6#

多轴加工头
http://www.sugino.com/products/c_yoto/dt_dh.html

楼主:
感谢楼上的大师的指点。多问一下,大师可曾用过这外部件?使用感觉性能怎么样?

网友:
速技能的东西性能好、质量可靠,就是价格高。

网友:
多轴器啊,BAIDU下,台湾的做的比较多,在昆山那边有工厂。

楼主:
这种圆皮带的传动方式是否可行。

这种圆皮带的传动方式是否可行。

这种圆皮带的传动方式是否可行。

网友:
你用什么皮带???????????

楼主:
圆皮带
这个图是俯视图。
先横向经过四个钻头轮,
然后经过两边的导向轮向上,
在四个钻头轮上方与导向轮同Z轴有电机皮带轮。
我不知这种设计可有人用过吗?稳定吗?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没见过这么传动的。
新手不敢瞎说,不过就那点接触面积。
感觉载荷就得打滑。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图圆皮带带动四个钻头轮不行,皮带与皮带轮接触面太小受力后会打滑,应该增加皮带轮与皮带的接触长度增大摩擦力。

网友:
想要平稳传动
还得齿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四轮是在分开最大距离的情况,
也就是这四个钻头轮是可以相互集中调整的。
如果四个轮相互距离近些,
那么皮带与轮的接触面积还是会增大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个解决办法:
1、增加过渡轮
2、增加电机

网友(2010-10-23):
多轴器啊速技能的东西性能好、质量可靠,就是价格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