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压力容器制造过程中,工件坡口尺寸对焊接有什么样的影响?

楼主(2010-09-10):
前辈们,晚上好,请教一个问题,压力容器制造过程中坡口尺寸大点或者小一点对焊接有什么影响呢?影响力学性能还是怎么样?

网友:
坡口的大小与熔深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个人觉得不会影响力学性能

网友:
对焊缝强度有直接影响!---可不能忽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知道是具体怎么样的关系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口的作用是使焊条、焊丝能直接伸入坡口底部以保证焊透,并有利于脱渣和便于焊条在坡口内作必要的摆动,以获得良好的熔合。当其它条件不变时,工件坡口的尺寸越大,所焊出焊缝的余高越小,相当于焊缝位置下降,此时熔合比减小.因此,开坡口可用来控制余高的大小和调整熔合比.一般来说,开坡口的结晶条件较为有利.

这是我自己找的答案,分享一下.

网友(2011-01-19):
开破口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电弧能深入到焊缝根部使其根部焊透,并获得良好的焊缝成形以便清渣。因此破口尺寸大小肯定对焊接有影响并影响力学性能。破口的形状和尺寸按GB985-88执行。

网友(2011-04-16):
开坡口的目的:
                    1:使被焊的母材的厚度全部成型为焊缝,增加强度.
                    2:保持足够大的熔池,使液态的铁水不会急剧的冷却变成固态,而产生裂纹的焊接缺陷

网友:
应该是,坡口越大,焊接强度越高,工件的变形越大,应力越大。坡口越小强度越低,工件变形小,应力低。

网友:
对于探伤焊缝,如果能达到要求,我个人认为坡口小一点好。坡口只是为了更好的融合。如果探伤合格,和强度应没有太大的影响。

网友:
我觉得这应该是视情况而定,关键还是看你所焊工件的用途而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