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检测200内孔椭圆度方案

楼主(2010-09-10):
可以用气动传感器等,最好有数据统计。车间批量生产用~不胜感激

网友:
你自己不是已经说了吗,还要什么方案?至于具体到气动还是电子式等等,根据具体的材质、尺寸公差和椭圆度公差等因素选择,气动线性范围不大。数据统计加一个微机或者量仪带数据存储然后数据转到计算机统计就行了

楼主:
谢谢了,今天也有了些进展。目前就是对传感器的使用不是很清楚。。。
准备用八点传感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