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钻头该怎么磨?

楼主(2010-09-10):
有一块纯铝板,打5MM孔,打出来的孔毛刺非常大,请教各位这钻头该怎么磨,效果会好点。角度应该多少度为好。谢谢!

网友:
纯铝板 5MM  可以用铣刀嘛?

网友:
你的板有多厚?试试磨三联钻

楼主:
请教三联钻是不是所谓的平钻

网友:
用平肩钻,就是薄板钻,简单的,轴向力比较大,所以加工速度会慢一点,或者磨三尖钻

网友:
钻头按薄板钻磨法,中间有定位,调好转速与进给量

网友:
5MM磨平肩钻要点技术吧,呵呵。钻好了倒角不行吗

网友:
我有一个笨方法,呵呵。就是把铝的下边垫上块破铁,再轻轻的压住,钻头一直钻到铁里面,铝的毛刺就变成切屑排出了,可以钻出平整的面。

网友:
磨平头转花   中心一定要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三尖转,不过要磨好,不然加工后的孔会偏大,加工薄板都是这样磨的

网友:
还是找厂家订做好点吧。针对性的做。

网友:
磨平头转花,中心一定要正,这样钻时才能平稳精确。

网友:
可以磨薄板钻,我经常磨3左右的

网友:
不懂,什么是磨平头转花。一般麻花钻能磨吗?

楼主:
我觉得8号楼主的方法我想试试。

网友:
薄板钻不适合5毫米的板,尤其是铝板小孔,钻铝板钻头顶角要小,刀刃锋利高转速,适当加润滑

网友:
补充一点,钻孔时进给要小

网友:
磨成三角钻,加一点煤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