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钢要怎么加工,用什么刀,

楼主(2010-09-11):
我要加工一批A 3(Q235)钢的细长轴,直径最小的是10MM,长200MM ,3.6的表面,用的是数控车加工,最高转速2000转每分,我用的是Y T15的刀,加工出来的太粗糙了,实在没办法以,只好请高手帮忙了,用什么刀加工,还有什么样的用量,多少转,进给是多少,

网友:
为什么总想着一刀搞定全部?,难道不分粗精车?

网友:
A3钢做轴 强度是不是不够

网友:
既然用数控车干吗不舍得用数控刀片呢?那车的光结度肯定比你磨的刀好且耐用。。。。。。

网友:
现将粗(直径)的地方车完,包括精车。然后车细的地方,精车的时候最好上机夹刀,没有的话就考验你的磨刀功力了

网友:
这么细的东西,我感觉使用刀片并不好,刀片圆角大,刀刃也不锋利,还是手磨的刀具会好一些。

网友:
数控刀的话可以选锋利型的无圆角的刀片。

网友:
磨车刀是车工必须面对的课题,一个好车工,能对各种材料和加工要求磨出适用的刀具来。用手磨刀具,可以车出0.8的粗糙度,办法是,一,刀尖磨出R可以起到修光的作用(硬质合金刀磨过后要用油石鐾一下),二,对于表面粗糙度要求较高的表面,R前磨出2mm左右的1到2度的修光刃,效果会更好,这对你现在干的活好像不太必要。一个机加工人,磨刀是基本功,多动手磨刀你会感到,那些待加工的金属,是如何的任你宰割的快感。

网友:
10mm的光亮圆钢不行吗?

网友:
“10mm的光亮圆钢不行吗? ”   就是  我晕  10的A3拿来车 神经啊  我车14的不锈钢0.02丝都不是很快 还说是A3了

网友(2010-10-27):
楼上说是有成品卖 没必要加工

网友:
“10mm的光亮圆钢不行吗? ”   就是  我晕  10的A3拿来车 神经啊  我车14的不锈钢0.02丝都不是很快 还说是A ...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是细长轴了

网友:
A3钢塑性好,含碳量低,不易用热处理方法,比如用正火来提高其硬度。车起来比较粘刀,粗糙度所以差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清人家的问题,最细的地方10mm,你以为车的是金箍棒啊?

网友:
用跟刀架高速车应该可以,不过进给要小

网友:
车刀是车工必须面对的课题,一个好车工,能对各种材料和加工要求磨出适用的刀具来。用手磨刀具,可以车出0.8的粗糙度,办法是,一,刀尖磨出R可以起到修光的作用(硬质合金刀磨过后要用油石鐾一下),二,对于表面粗糙度要求较高的表面,R前磨出2mm左右的1到2度的修光刃,效果会更好,这对你现在干的活好像不太必要。一个机加工人,磨刀是基本功,多动手磨刀你会感到,那些待加工的金属,是如何的任你宰割的快感。
说的真好,学习了

网友:
磨车刀是车工必须面对的课题,一个好车工,能对各种材料和加工要求磨出适用的刀具来。用手磨刀具,可以车出 ...
引用 网友C:

    说的很实在,现在社区有很多的问题其实是一些作为一个合格的车工应会的最基本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成了问题了。

网友:
精车用陶瓷刀片,需要找我QQ1184951120

网友:
回复 网友D:

    别人是轴的刚度太低了 很难解决好 你的意思是一点点的很小范围的进刀?真不知道刚度行不行 这个确实要自己实践的 估计那师傅是有点难搞吧。上磨床啦?

网友:
貌似 磨床好像也有问题哟 好像很难搞 你那个轴有没有上中心架的地方 ?  期待高人出手指点哟 能不能贴个图呀

网友:
学习了!太强悍了!大家

网友:
期待高人出手指点哟 能不能贴个图呀!!!!

网友:
1、——————-“一批A 3(Q235)钢的细长轴,直径最小的是10MM,长200MM ,3.6的表面,——————楼主的意思是说细长轴的总长度是200MM吗?直径最小的是10MM的部分有多长呢?基本上也是个谜贴了。
2、——————用的是数控车加工,最高转速2000转每分,我用的是Y T15的刀,加工出来的太粗糙了,实在没办法以,只好请高手帮忙了,用什么刀加工,还有什么样的用量,多少转,进给是多少,————————总体讲是转速太低!!其他的没法说!情况不明啊!还是数控车呢!不至于才2000转吧?俺这里也有个A4材料的零件,直径也不大,参考看看吧: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8790&extra=page%3D1

网友:
这种材料不硬 要求刀刃要锋利  我看白钢刀比较合适

网友:
用这么差的钢搞细长轴??

网友:
真的是有病咯···10MM的光料不比你车的漂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