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铣削加工的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0-09-11):
设备:X6132
零件材料:40cr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大家:
1:铣削加工的刀盘装的刀片大部分都是可转位刀片,在刀片磨损或者崩刃后,对刀片进行更换时,需要重新对刀
    一般工装上都有对刀块装置,有时直接用对刀块和塞尺对刀,有时将刀盘放在平板上用高度尺测量刀尖位置,确保
    在一个高度上,有时直接用百分表吸在机床上直接打刀尖的位置。请问这几种方式哪种最好?为什么呢?
2:在卧式铣床上加工零件,工作台进给时,是否刀盘整体都需要通过零件的加工表面,如果没有,会有什么影响?
3:有时进行铣削加工时,加工后残留的毛刺较多,更换新的刀片效果好多了,但是想问下是否还可以通过合理地改变
     切削参数来控制加工后的毛刺。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1,高度尺的话,你只能用眼睛去看,百分表能直接把读数给你,还有就是用百分表手动对刀仪,这样就更好。
2,一般吃刀宽度为刀具直径的60~80%是最好的,即使你的工件大小远远小于刀盘的直径,也不要用刀盘的中心对工件中心加工,而是需要偏一定距离去加工,这样对刀具比较好。
3,刀片磨损了,在铣的时候,边缘就会产生毛刺,这是因为刀片钝了,跟工件产生挤压了,不是切削,而是在刀片在啃工件了,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材料,热处理,刀片型号,合理使用切削参数,可以提高刀片的寿命,也能提高加工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