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热材料的选择--请前辈高手请教

楼主(2010-09-11):
请问下各位前辈,如果要用种材料来做发热用,功率在300W左右,对选材上有那些要求。和注意事项!
      请指点!

      目前我用的材料的冷态电阻在10欧母,通电时电流很大,处于短路状态。
      另外我不是学电子,我学机械的。所以请大虾帮忙

       可联系我QQ  369498571
             电话:13418226066
       我急着用。

网友:
你加热的物质是什么 ?
加热温度上限,下限是多少?
一定要用电加热吗?
对电源的电压电流有限制 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热的温度在150度,电压220V   他就是一个发热体。类似于电暖设备。

网友:
用铠装钢丝加穿绝缘管,加工成你想要的加热器形状。

网友:
如果要求测温控温,需要另加装一块温控仪表,热电偶,补偿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