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热材料的选择--请前辈高手请教

楼主(2010-09-11):
请问下各位前辈,如果要用种材料来做发热用,功率在300W左右,对选材上有那些要求。和注意事项!
      请指点!

      目前我用的材料的冷态电阻在10欧母,通电时电流很大,处于短路状态。
      另外我不是学电子,我学机械的。所以请大虾帮忙

       可联系我QQ  369498571
             电话:13418226066
       我急着用。

       能帮忙的请加我QQ  电话都行!

网友:
对启动电流有要求限制,功率又比较小而稳定温度低的,可以选用晶体类或碳纤维类发热体,这类发热体启动迅速、工作曲线非常陡,瞬时可以达到高阻抗状态,但特点是最高温度比较低,约可以到240度,
要求500度以上的,还是要用金属材料,但不是一般镍铬合金或铁铬铝合金,而是特殊的变阻抗合金,把你的性能与厂家说了,他们会给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非常感谢您回复!对我的帮助很大。
    我确实使用的是碳纤维材料,我是使用的有点特别,我想直接使用碳纤维棒两短接点,直接发热,是否可行

网友:
不可以,我是玩这个的,
你要用短切纤维,用热压的办法成型,按功率计算电阻,这样就有了适当的长度,有合适的启动性能,
直接用碳纤维棒,无法控制启动,电流会比较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   我用的是12V  AC电源,  接通后电流达到5A  吓人啊,  功率只有80W  左右,  接线处两短打火很厉害....
    我非常想直接用碳纤维棒直接用来发热,希望能突破.
    不知道前辈是否有解决良策??
    是否可以加我QQ:369498571
    我们进一步讨论,

网友:
非常简单的问题,在这里就完全可以说明白,
首先,你要把这个东西分层,热压,不这么玩,假如做成一个棒,没法控制,
你的300瓦功率很小的,很好解决,
多层结构,里面用有机硅,中间层为聚酰亚胺,要求稳定温度高的,隔离层用蜂窝铜就可以了,
功率小,怎么玩都可以,功率大了,才有技术问题,
你不保密的话,说一下你干吗用,我给你个合理方案,保密的话,最好就不要说了,免得泄漏发财的机会,俺10年前给航空的家伙玩碳纤维发热技术,可以到240度,属于低温技术,哈

楼主:
一般做碳纤管的厂家都不用控制电阻,所以他们也没有经验.

网友:
玩碳纤维发热,就是利用其瞬间的阻抗特性,没有用电阻的,没有那个玩法,你为啥用电阻?完全没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我非常敬佩您的专业技能,也非常感谢您指点。
    不知道您是否有生产这种技术碳纤维棒的厂家信息呢?我非常期待!
    希望您如果知道的话,还请您务必告知。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1:利用碳纤维管良好的机械性能,做机械轴使用,2:因为我对电子不懂,只得知它导电性,我就试试在是否可以发热,我测试了电阻才10欧木,我们现有用的金属丝的电阻在100欧母左右,所以我是在想电阻搞大了是否可以达到发热要求呢?
    可能我的想法非常不专业。但是我确认有心无力了。
    跪求前辈,希望能解决此问题。

网友:
首先,你应当先找点碳纤维的书看看,大致了解一下其性能特点,这样,大家谈话有个基础点,
其次,你要了解短切纤维,短切纤维有日式的,有俄式的,米式的一般弄不到,其性能最好,但你用不到这么高级的,
把短切纤维铺了,到规定长度,规定的电阻,用板子夹住,通电测量瞬间性能,并调整,作为你铺管的依据,
管子可以单铺,也可以多铺,多铺要考虑散热,两端用铜带引出,
作气胀模具,这个厂家也没有,都得你自己解决,另外就是热压模具,低压的可以不用真空,
碳管强度的计算是另外一个学问,找米国的计算公式看看,国内也是用这个,中国自己没有公式,
把这个都玩了,你就很厉害了,哈哈,

楼主:
希望您能回答我!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您的回答对于我来说非常深奥,我要搞懂了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恕在下愚钝啊.
    您知道这么详细,应该是有做过吧,能否告诉我那个公司有这个实力做这个碳纤棒,我直接要求他做到功率是多少瓦,发热温度达到多少.
    我不是做碳纤棒的生产商,我只是一个产品里希望能用到碳纤棒.
     麻烦您告诉我有这个生产实力的公司.
    谢谢您了

网友:
哈哈,你不要着急,不是我不告诉你,国内没有做这个园棒发热体的固定厂家,玩碳纤维的,都是自己新建一个厂子自己玩的,我是玩整个工厂的,对谁现在具体生产什么,并不十分了解,只是知道一个典型东西怎么玩,提供他们全套解决方案与生产设备,以及技术支持,仅此,
你批量小的话,自己没有设备,你可以找国家的航空材料所,或航天设计院,他们都是常年开机的,但你得自己带模具,胀模要你自己设计,这个费用就非常高,谁玩都贵,人工费用高,再者,人家只负责热压一下,但费用你可能受不了,
其它厂家都是作固定产品的,比如碳--钛杆的,设备是专业设备,我告诉你他是谁,你找他也没有用,他调一次程序要几天,费用非常高昂,这个我非常了解,

你找我说的上述两家单位,还有可能,但必须有足够的银子,哈哈,玩这个一般人玩不起,我了解这个,所以希望你先了解技术,再考虑怎么玩,现在要玩新东西的家伙很多,都是先保密,问我,但最终都玩不下去,因为没有银子,现在靠以前的方法不行了,谁给你压这个东西,都得先要大把的银子,我给他们设计的工厂,非常了解这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很无奈啊,一个简单的想法,不简单的技术,不知道是我的想法太靠前,还是我们国家的技术太落后,哎!!! 想做点事情真难啊!
     谢谢2266998 ,让我很受教了。非常感谢!

网友:
不必沮丧,大虾,哈哈,这个东西就不是你玩的东西,想玩新东西的人多了,有想发财的,有想技术突破的,还有高端人士为了晕‘银子’的,俺为他们玩过无数的设备,有无数的业绩,很逗的,但有一点,要很多很多的银子,没有银子,说什么都白搭,批量小的,做一次试验,就可以把许多家伙做的倾家荡产的,不稀奇,哈哈,

劝大虾玩点现实的对象,人要先谋生,再图发展,你这个东西要的银子太多了,仅‘胀模’你就绝对玩不起的,哈哈,另外,碳纤维的温度工艺性非常严格的,到120度以上的,非常严格,这种温度控制,也只有鄙人能玩,甭管他头上有多高的帽子,哈哈,其实国家不非常落后,只是有些东西国家不屑与洋人玩,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得非常有道理,但是我还是会再做下测试,不管行与不行.

   也非常感谢您,让我了解很多.以后遇到问题希望能继续向您讨教!谢谢!

楼主:
RE: sdfd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