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缝钢管中什么是 感应光亮热处理?

楼主(2010-09-11):
在无缝钢管中什么是 感应光亮热处理?以及应用和原理。

请教,谢谢!

网友:
在网上找到的内容;
光亮热处理又叫光亮退火   英文:BA(Bright annealed)   光亮热处理——是指在热处理过程中(主要是淬火和退火),采用气体保护或者是真空状态,避免或减少被热处理得工件表面与氧气接触而发生氧化,从而达到工件表面的光亮或相对光亮。
感应我想应该是用感应加热的方法来光亮热处理

楼主:
谢了 大家   感谢 回复

网友:
光亮热处理一般使用的是氨气,氨气分解生成氮气和氢气,氢气起保护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