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压力传感器可以和弹簧装在一起吗?

楼主(2010-09-11):
如图,弹簧是起过载保护作用的,如果外力大于5.5KN,弹簧就应该被压缩,设想的是当外力小于5.5KN时,压力传感器显示压力,但弹簧长度不能变化。

现在我的疑问是:弹簧可以做到在小于某个压力时不变形吗?

网友:
变形肯定有,关键是你能忍受多少

楼主:
变形肯定有,关键是你能忍受多少
引用 网友A:

    变形量可以设定对吗?但是这个值应该不是很确切吧?

网友:
压力传感器可以和弹簧装在一起

网友:
变形肯定有,弹簧不属于精确元件所以变形量不能精确确定,。但是楼主可以依靠弹簧的变形,添加设置行程开关,达到过载保护的目的

楼主:
变形肯定有,弹簧不属于精确元件所以变形量不能精确确定,。但是楼主可以依靠弹簧的变形,添加设置行程开关 ...
引用 网友B:

    以前是用行程开关的,但现在客户要求压力可以显示,要加个压力传感器,其他位置都不合适,就想到在弹簧这儿加,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
设想的是当外力小于5.5KN时,压力传 ...
引用 网友C:

“弹簧可以做到在小于某个压力时不变形吗?”

那弹簧的刚度不是无穷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会吧?

网友:
弹簧式受力就要变形的。
我们知道,在弹性限度内,弹簧的伸长(或收缩)跟外力成正比。
利用弹簧这一性质制成弹簧秤。

没明白楼主到底要实现什么功能。
希望帮到你了。

似乎加传感器,也加限位开关楼主的问题就解决了啊。

网友:
根据基础物理来分析一下:受力后弹簧是会变形的,但在系统达到稳定状态后压力传感器指示的就是实际的外力,也是弹簧受的力,不过从外力作用开始到弹簧不再变形这个过程中压力传感器的数值是动态的,这个过程很短,弹簧的压缩量也不大,在达到平衡后显示的就是外力值。
不知道实际有什么要求,弹簧一点压缩都不行?

网友(点评):
可以做一个试验比对。

网友:
变形肯定有

网友:
不懂,来 抢个位置~~~~

网友:
给压缩弹簧一个预加力,让它在一定负荷下不再压缩很容易,用根拉杆就可以。
在楼主画出的这个场合,如何实现,要看具体情况了。

楼主要求5.5公斤预负荷,如果是一般材料的弹簧,规格大致是钢丝直径3,中径30。

网友:
害怕伏枥前辈聪明啊给出实现的一种结构方案供参考:内六角螺钉上先套一个厚垫片,再穿上一根压簧,压力传感器安装在厚垫片上。因为预负荷有5.5KN,所以压簧和螺钉都要很大。害怕伏枥前辈错看为5.5Kg了。还有,F=K·Δx,预负荷确定后,弹簧的选型跟你预期的Δx有关系。

网友:
谢谢风追云。确实粗心,把单位看错了。
发个图,是按5公斤画的,大致参考一下吧。

网友:
这样的结构我见过,是在一台进口荷重检测仪器上面,只不过,检测的力没有楼主的这么大,但是结构差不多的
我就知道这么多了

网友:
呵呵 又学一招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太明白,感觉外力再加上的话弹簧还是会压缩,有预紧力的话弹簧已经压缩了一段长度,外力再施加上去的话弹簧也还会再压缩呀?不明白。。

楼主:
给压缩弹簧一个预加力,让它在一定负荷下不再压缩很容易,用根拉杆就可以。
在楼主画出的这个场合,如何实 ...
引用 网友E:

    多谢伏枥老师的指点,看了您的图,茅塞顿开。

楼主:
回复  害怕伏枥

    不太明白,感觉外力再加上的话弹簧还是会压缩,有预紧力的话弹簧已经压缩了一段长 ...
引用 网友F:

    可以的,有了这个预紧力,弹簧就可以在受力小于某个数值时不被压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样弹簧还可以被压缩吗?好像弹簧已经固定死了吧

网友:
好主意!

载荷已经预加了,必须等到外部载荷超过预加载荷的时候,才能压动弹簧

网友:
回复 网友H:

    看15楼的图,压力传感器安装在下面圆板的下侧。下面圆板的内孔是光孔。

网友:
弹簧的变形量与受力是线性关系,这一点好像是改变不了的,至少我没发现。当然,要看你需要的压力计量精度是多少,也许可以有一段可忽略不计的行程。

网友:
有一种被忽悠的感觉,不知道是否我理解不对。
难道楼主需要的是:5.5KN以前,弹簧不需要与外加载荷接触,压力传感器测的是外加载荷的力量?
好像怎么都不对,也许是描述和理解出了偏差。

网友:
老师的办法真好!!在不断加大外力时,螺母的受力在逐渐减小,弹簧不会变形;当达到5.5kn时,螺母不受力,弹簧开始受力变形

楼主:
有一种被忽悠的感觉,不知道是否我理解不对。
难道楼主需要的是:5.5KN以前,弹簧不需要与外加载荷接触,压 ...
引用 网友I:

    一直是接触的,只是压力小于5.5KN时,不能让弹簧变形,这时压力传感器显示的数值是准确的。大于5.5KN时,机器受力达到了极限,这时就需要弹簧变形,从而卸掉一部分力,以保护机件。

网友:
楼主可以给弹簧设计成可调予紧力的那种结构,将弹簧予紧,使其张紧力大于5.5N以上的某个力,应该可以达到你所说的要求.

网友:
我想你应该改变一下思路,安放两个弹簧,前一个使压力器在5.5KN 范围内变化,后一个弹簧起过载保护。

网友:
到MISUMI上翻翻,选个粗点的!在一定压力下是不会变形的!
我设计过一个结构,是通过弹簧缓冲压力的,中间加了个固定导向件,压力传感器装在导向件上!那样比较稳固些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弹簧受到外力时为外力+预紧力,产生变形,变形后的一刹那弹簧受力就为外力了,因为弹簧离开原来的位置了,但弹簧本来的张力还是存在的,外力小于预紧力时,弹簧会回到原来位置,所以。。。

网友:
从传感器的输出电路部分设置要是可以的,关键是你要控点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J:

    谢谢释疑,现在明白了,钻了牛角尖了 连基本情况都没搞清楚

网友:
请问楼主,该项目怎么样啦,有没有结果,我们等着学习您的经验啦,这样的机构,很多领域可以用得到的

网友:
我有个疑问 弹簧怎么起保护作用 致使弹簧超过5.5压缩了 但是传感器的力也大于5.5了呀 还是超过了所能承受的力呀

楼主:
请问楼主,该项目怎么样啦,有没有结果,我们等着学习您的经验啦,这样的机构,很多领域可以用得到的
引用 网友K:

    设计好后把图发上来,请大家再提意见

楼主:
我有个疑问 弹簧怎么起保护作用 致使弹簧超过5.5压缩了 但是传感器的力也大于5.5了呀 还是超过了所能承受的 ...
引用 网友L:

    传感器和弹簧紧挨着,只要弹簧一被压缩,传感器也跟着一起移动了,受的力就小了

楼主:
到MISUMI上翻翻,选个粗点的!在一定压力下是不会变形的!
我设计过一个结构,是通过弹簧缓冲压力的,中间加了 ...
引用 网友M:

    谢谢你,可是MISUMI是个什么东东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到GOOGLE查下就知道了,我没权限发连接的!
跟他申请一本产品技术资料,根据出力大小\尺寸在上面选弹簧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受力分析下 位置移动 但是不影响力的大小吧, 弹簧能减少其所受压力
物体B可以视为 力传感器  物体A可以视为所加力的大小, 力F不会因为弹簧的压缩而改变大小吧, 欢迎讨论
如有错误 欢迎指出批评

网友:
学习了,米思米的东西是好东东,但是太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L:

t 增大了 v增量不变  a变了 F=ma 小了 不知道对不对! 好像打桩机上面也有这种结构样 每工作一次 上面有个东西要跳动好几次!!

网友:
弹簧的形变是肯定的,楼主可以在特定的压力下设置一个行程开关试试,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
弹簧先设定压缩量应该可以,小于某个值不变形

网友:
如图,弹簧是起过载保护作用的,如果外力大于5.5KN,弹簧就应该被压缩,设想的是当外力小于5.5KN时,压力传 ...
引用 网友C:

    那就不符合胡克定律了。还是添加一种机构来实现这种功能吧、

网友:
这种方式测出的力不准。

网友:
回复 网友N:

    那你测的应该是动态力, 瞬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