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液压缸的问题

楼主(2010-09-11):
我的液压缸之前出现的是停止状态下(电磁阀)活塞慢慢前出,
后来经修了以后出现油缸不受控制,
开机就自动前进,电磁阀指示灯正常,
今天换了电磁阀,问题解决了
但是,活塞回程速度明显比以前慢了好多,系统中只安装了溢流阀和调压阀

另外活塞回程撞到行程开关后会有一个短距离的反向缓冲(就是回程的时候碰到开关停止后会往前走一点点)

求前辈指导指导

网友:
空气没有排尽。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楼主:
回程慢的原因也是这样吗?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

网友:
有排气孔没有啊,也可以手动排气,将液压缸两侧的油管卸松动,工作的时候就会自动排气啦,排尽后要上紧油管,我们工作中常用这种方法排气,很好用的

网友:
问题还可能在电磁伐不能很快关闭油路。

网友:
应该是电磁阀不行,阀芯磨损内部绁漏引起的换个电磁阀试试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大家

网友:
怎么解决的,说声啊,来学习下啊,

网友:
油缸动作的快慢是靠系统的节流阀来控制的!

网友(2010-11-12):
空气没有排尽

网友:
怎么不告诉大家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12-08-21):
怎么解决的,这还保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