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禁在非焊接区引弧---请教

楼主(2010-09-11):
在好多的规范里都要求  严禁在母材的非焊接区引弧
大家都来说说 这是为什么?如果在母材的非焊接去引弧,会对母材产生怎么的伤害?
敬请各位 发表自己的看法!
小弟先在此 感谢各位了!

网友:
对母材不会产生多少伤害,就是在焊件表面会留下较难清理的疤痕。---个人看法。

网友:
同意楼上的,还有就是在焊接区引弧可以起到预热的作用!

网友:
焊件表面会留伤痕
 需打磨处理

网友:
1. 会影响外观 。
2. 引弧处金相会发生改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引弧处发生金相变化,这话有点悬了吧,有变化是有变化,但没这么邪乎,要您这么说室温都应该控制了。

网友(2010-10-22):
回复 网友B:

    在高要求焊缝处,要加引弧熄弧板,而且不提倡使用划擦法引弧,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引弧产生的缺陷对母材的影响

网友:
会在母材表面留下伤痕,而在伤痕处容易造成应力集中。

网友:
主要是表面问题.现在很多工件精密化.表面要求高

网友(2010-12-01):
简单的说:这会对母材造成伤害,时间一长,母材就有可能会从此处开裂。这一点对重要的承载结构是非常重要的,请把“严禁在母材的非焊接区引弧”作为一条工艺纪律遵守好了,从一开始就应养良好的操作习惯。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对,对裂纹敏感的母材如高强钢,在非焊区引弧,会造成弧擦伤,极易产生裂纹的。

网友:
母材表面留下伤痕 造成加工件表面损伤导致重复处理表面而浪费时间。

网友:
引弧产生的表面伤痕,引弧裂纹可以进行打磨等方法处理。但是:焊接是一个加热到高温在冷却的过程,在非焊接区引弧,使引弧处经历了高温-低温的过程,相当于对母材进行了一次热处理,致使引弧处产生脆硬倾向,该处的母材硬度会明显高于别处(不信可以做实验),在接收冲击时,容易在引弧处开始断裂。

网友(2011-05-24):
会影响外观,在焊件表面会留下较难清理的疤痕,如果表面精度要求高,最好用引弧板来引弧。

网友:
这种情况在AWS D1.1标准里面讲的很清楚,这也是焊接不连续(缺陷)中的一类,叫电弧烧伤,会导致应力集中,而形成细小裂纹,逐步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