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铝合金M12内螺纹加工

楼主(2010-09-12):
材料:6061铝合金,内螺纹规格M12深30mm盲孔,需用通止规检测。试过传统加工方案攻丝、车削都效果不行,跪求更好解决方案。谢谢各位高手解答

网友:
用机用丝锥攻丝,注意丝锥在夹具内要有一定的浮动量才能保证螺纹合格。

网友:
加工中心内冷挤压丝锥

网友:
铝合金 挤压比较好!但孔径有点的的要求。

楼主:
铝合金 挤压比较好!但孔径有点的的要求。
引用 网友A:

版主,给您短消息了,谢谢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挤压丝锥,孔径一般是中径尺寸!公差也相对比较小,具体看螺纹精度和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要在CNC车床上试下这个工艺,试过后再上来报告.谢谢

网友:
三十不浅,是不是跟排屑和温度有关?螺旋丝锥、内冷丝锥、降低速度、不用涂层这几个方法都试过了?

网友:
挤压丝锥加工后会有一定量的弹性回变,可以用不同精度的多试几支。另外,我觉得质量好点的机用丝锥应该可以加工的。深径比小于3,有专门的加工丝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能不能介绍些专用的铝加工丝锥给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国内的这两年不太了解,株洲钻石的可以试试。要是选进口的,图经济的话就用鬼子的,比如osg。如果要高质量高寿命,建议德国的。以色列伊斯卡的这两年貌似不错,不过我觉得没有埃莫克的好。其他的牌子就接触的比较少了,不敢妄下断言。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noris,分类很细,比较有针对性。我是做这个牌子的。有机会的话望合作。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多交流

网友:
楼主没有说清楚为什么不行啊.
就用M12的丝锥,高速钢的或硬质合金的都行,带内冷就OK了;注意把内冷压力调大点.

网友:
学习了,以后工作中有用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要是底部烂牙,螺纹通止规不良,材料改成6061-T6再试, 我的机床冷却液压力不可调整,不过还是打算用内冷丝锥试试看

网友:
怎么会底部烂牙呢?是不是排屑不畅造成的?
底孔比螺纹深度要长0.7D。

网友:
用浮动攻丝机攻丝效果会好些

网友:
还有一个方法, 不过改了工艺了, 钢丝螺套 ,螺纹的强度大很多

网友(2010-11-13):
内部烂牙一般是丝锥排屑不好、切削液效果差,或者操作不当引起。不管用那一种的都建议应当采用螺旋类别的丝锥。内冷的可能会好用的。

网友:
学习了  说的都比较好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