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流阀的调整情况---请教

楼主(2010-09-12):
最近想起一个问题,溢流阀的调整,我想问一问大家溢流阀有没有关死的情况(应该没有吧),也就是把溢流阀的调整螺钉拧死。假如把其拧死,会出现什么情况,压力会无限大吗?

网友:
会大,脉冲波形低谷段会很平整,也没啥很大的变化的

网友:
系统压力过大,我这里油缸都这样坏过

网友:
系统压力过大,但不会高于溢流阀的最高工作压力,个人观点

网友:
调死就相当于溢流阀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了
系统压力很点的蛮大

网友:
压力取决于外部负载。在工况一定的情况下,把溢流阀关死,也不会出什么大事。
但不建议这样操作。
因为溢流阀本来就是起安全溢流的作用,关死就起不了作用。
不过关死的事情我以前干过,是油缸上的。呵呵。

网友:
如果带负载的情况下,千万别关死,要是负载情况大于溢流阀的最高溢流压力后,液压部件存在质量缺陷,就会出大问题,我们这边原来有位老师傅就因为液压缸有缺陷,溢流阀关死牺牲了

网友:
一般製造溢流阀,全關死也不會無限壓,除非人為破壞或是本身就沒設計最高壓設置釦

网友:
溢流阀全关死,油泵会继续打油,系统内压力剧增,压力将会达到极值(视原动机与油泵情况)压力油将会从系统管路或元件中的薄弱环节爆出,非常危险。

网友:
把你的电机烧了呵呵
要不就是油缸爆了
或者就是管路裂了如此而已

网友:
即便关死溢流阀我想只要弹簧没完全压缩,还是可以溢流的。

网友:
新手报到,今天没白来,学习了,谢谢

网友:
呵呵,这样的动作还真没试过。

网友:
溢流阀的调整螺钉拧死,一般都不这么做,时间常对里面弹簧会造成损伤,一般情况下是将压力调整到合适值后将锁紧螺母锁死,避免人为原因造成压力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