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Oi系统,CAK6150型数控车床.考核时限为180min---求助

楼主(2010-09-12):
期待高手的高招
选用机床为:FANUC Oi系统,CAK6150型数控车床.考核时限为180min.
圆钢,Φ55mm×100mm
45
  1件∕人
调质处理(HB180—200)

网友:
你们老师还挺牛的吗,给出这样的题,主要是刀具,那两个圆弧,使用35度车刀,要把刀尖背面磨掉一部分,注意不要磨过刀尖圆,这样车出来尺寸才准。不要忘记用刀尖半径补偿。材料硬度太低。刀具全的话,40-50分钟可以搞定了。

网友:
曾经市里组织到一个技校去考试。也是车一个零件,两头加工,第一序我20分钟搞定了,看到别人还没开始加工呢。结果反过来车第二序的时候,找正找了40分钟找不正,老子什么时候用过这等破机器。我们用的都是进口全功能数控,都是用软爪,学校那些破机器是手动卡盘,机器差也就认了,卡盘可能被学生给撞的太偏了,最后实在没法车,让我扔了。走人。

网友:
在学校考加工,搞笑的很,开始加工的时候,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听到彭彭响,好几个撞车的,还有车掉零件的。很好玩。搞笑的是,给的是圆棒料,余量有的地方很大的,有的人就按图纸,直接走一刀,结果可相而知。

网友:
2楼说的不错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