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广数,车外螺纹程序,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0-09-12):
最近初学广数,准备试加工一个产品,产品图见附图,为英制尺寸,美制螺纹,材质为不锈钢316。现编程加工其外形尺寸,后续工序转由铣床及车床加工,现共用三把刀(车刀、切槽刀及螺纹刀)。程序如下,请各位给予指教,谢谢!
   O0001;
00X100 Z100;
03 s300;
  M08;
  G00X27 Z2;/*d=25.66*/
71 U1 R0.5;
  G71P01 Q02 U1 W0.5 F45 S800 T0101;
  N01G01 X19.905 F30;
  Z0;
22.225 Z-1.016;
  Z-8.382;
  x24;
02G70 P01 Q02 S1200;
00 X100 Z100;
T0202;

  G01 X24 Z-6.350;
  X22.225;
21;
20.066;
  X24;
  G00 X100 Z100;
   X24 Z2;
T0303;
  G92X22.021 Z-7 F1.270;
22;
21.6;
21.2;
20.8;
  X20.6;
20.574;
  X20.574;
  G00 X100 Z100;
09;
M30;

网友:
美质螺纹怎么用F 1.27啊?一英寸多少牙?可义用I+牙数编程。。。。G08/G09是啥意思?该是M09/M09吧,呵呵

楼主:
对的,是可用I+牙数编程;原想图中是一英寸20牙,算得螺距是1.27。应该是M08/M09的,谢谢哈。

网友:
编程技术有待改进,都不叫刀号刀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M08/M09

网友:
G40/G41/G42............

网友:
看不懂数控编程,只知道可以先平头定心、再打孔、车外圆挑牙、镗孔、翻过来平面倒角,完了

网友:
广数公制用F英制用I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广数公制用F英制用I不是肯定的  其实都可以用F

网友:
精车程序段号错,N02应该放在上一段

网友(2010-12-04):
哎!·比我还差!。。。。。。

网友:
比我强多了

网友:
F和I不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