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液压符号是啥意思

楼主(2010-09-12):
这个是国产的一个脉冲实验台上的,显示脉冲压力的一个接头上的

网友:
这是液压符号吗?我没见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液压符号,我在脉冲实验台使用说明书上看到的

网友:
是不是端子箱?????????

网友:
这是气动传感器的图形符号。正三角形是传压方向,流体种类。实心为液压,空心为气压。

网友:
这个是非标准符号,可以和原理图一起联想,有可能是脉冲输入指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就是接脉冲实际压力显示器上的一个接头,我昨天把它弄坏了,想再去买个回来,但又不知道它叫个啥.

网友:
空心三角市气动符号,那么那个折线箭头的意思是可调的?

网友:
谢谢大侠们指教了,我还真没见过这东西。

网友:
来学习的,真的学到了,原来一直没有见过

网友(2010-12-11):
我在盾构机上面见过这个符号的好像

网友:
同意五楼

网友:
对气动了解的很少,等待大虾的指教……

网友:
折线好像是电箱的符号。三角好像是锯行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