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磨麻花钻

楼主(2010-09-12):
当拿着钻头去磨时,看到砂轮圆面上磨车刀时留下哪些沟沟棱棱,根本就没法下手磨。即使旁边有块碳化硅砂轮碎块,等你灰头土脸的修好砂轮,磨一把小小的麻花钻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太不划算了。简单的办法,是利用砂轮的侧面,一般砂轮的两侧面由于磨其它刀具不方便,很少有人使用。但对磨麻花钻却是个最理想的平面,就是得改变一下习惯的磨法,把横磨改为立磨。由于砂轮侧面很平,钻头刃很容易磨得平直,反倒比横磨的钻头好用。但刚开始可能不太习惯,磨得次数多了就好了,不信可以试试。
      磨好的钻头,两刃的角度要一致,这样切削时受力均衡,切屑卷屑好,易排出,不缠钻头,钻头也耐用。这说起来容易,真要用手磨钻头,却很难做到。因为一般人手上的功夫很难达到那种水平。因此,眼睛观测就很关键。看两刃磨得一样不一样,也不容易。因为人的两只眼睛平时没觉得有什么差别,但一到看钻头刃时却发现,正看一条刃高一条刃低,把钻头反转180°再看,怪了,那条高刃变成低刃,低刃变成高刃,这钻头可该修磨那边啊?这就要排除视力误差。也就是比较两次观察时两刃外边角的高低误差,只要一样,钻头的两条刃的角度就一样了。好多人都问,标准麻花钻的顶角为什么是118°,解释的理由也不少,从磨刀的角度来讲,我发现,在这个角度时,修磨两刃比其他角度容易一致。角度大或小都试过,一次磨成功的几率比较低,尤其是角度大时,更为明显。
     对于磨直径3mm以下的麻花钻,看两刃高低很困难,因为钻刃成了一个虚光点,看不清。有经验的工人用食指和拇指圈成个圈,罩在钻头前遮光,就可把钻刃上的虚光排速掉,准确的观测了。

网友A:
楼长,你的砂轮使用规则没看明白,哈哈!
砂轮不能使用侧面的!
其余都对!

网友(点评):
不要太教条吧斑竹

网友:
看看 多一手艺 不错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一个设备的使用不仅要会用还要巧用,才能发挥其最大的作用。砂轮的外圆磨削时由于接触面是圆弧很难保证磨削面的平整,在安全的范围内只要工件在磨削时别太用力不产生震动和冲击是完全可以的,在生产单位侧磨是常用的方法。

网友:
即便是侧磨,楼主也用不着把钻头立着磨啊,跟横磨时角度一样啊,大约在砂轮外圈的水平中心线位置啊,难道楼主要在砂轮的垂直中心下下端磨啊?

网友:
对一个设备的使用不仅要会用还要巧用,才能发挥其最大的作用。砂轮的外圆磨削时由于接触面是圆弧很难保证磨削面的平整,在安全的范围内只要工件在磨削时别太用力不产生震动和冲击是完全可以的,在生产单位侧磨是常用的方法

网友:
楼主也用不着把钻头立着磨啊

网友(2010-10-17):
钻头立着不会磨到手吗?

网友:
好贴呀,学习下,又长见识了
谢谢楼主了哦
呵呵

网友:
绿色碳化硅砂轮,常用侧面磨钻头,磨出来底刃比较漂亮!

网友:
可以的,一些大的钻头我就在侧面磨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好好支持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
其实这也是一种比较好地方法,有长见识了啦

网友:
我一般不用侧面,磨麻花钻也不一定要118°,要看你钻的是什么材质,如果是铁的话就118好点,如果是不锈钢用125~135的比较好,买回来的1.4麻花钻我一般都自己磨,单面刃磨,不用砂轮侧面,四下搞掂,比原装的多钻1/4,其实就看手上的功夫,另外看两刃高低,我是直接看菱角是否平衡,找个白背景就行,不眼花

网友(2011-08-25):
学习下,又长见识了,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好好支持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2011-10-14):
没看明白LZ说的什么?

网友:
侧面磨不太安全吧,

网友:
╮(╯▽╰)╭,还是新手,怎么都磨不好,明天试试去~

网友:
有长见识了啦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长,你的砂轮使用规则没看明白,哈哈!
砂轮不能使用侧面的!
其余都对!

现在的人都懒了,你随便去一个车间看一下,有多少个车间的砂轮没被侧磨的。。。

网友(点评):
明白了! 懂了! 知道了什么叫众口铄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人都懒了,你随便去一个车间看一下,有多少个车间的砂轮没被侧磨的。。。

                                         国人在,创新不改!

网友(2012-08-19):
砂轮不能使用侧面的原因是用力过猛会使砂轮炸裂,安全第一.但轻轻磨应该没事.奇怪这里好多车工钻工没金刚刀修砂轮

网友C:
我们厂普车师傅每次看到砂轮侧面被人磨了,就要开始骂人了:这是谁干的?

网友:
我就怕修砂轮了,那灰看到就怕

网友(2013-01-14):
我们也用侧面磨

网友(2014-12-23):
引用 网友C:
我们厂普车师傅每次看到砂轮侧面被人磨了,就要开始骂人了:这是谁干的?

那是因为他要用!你用过了他就要重新修砂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