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刀位数控刀架编码器的接线

楼主(2010-09-12):
在此想请教一下,液压8刀位的旋转编码器的接线问题,若编码器无型号如何根据真值表判定线号与接线?

楼主:

在此想请教一下,液压8刀位的旋转编码器的接线问题,若编码器无型号如何根据真值表判定线号与接线?真值表在附件内。

楼主:
该问题已经解决,编码器的真值表要与数控系统的刀位号真值表一至即可

网友(2011-12-30):
学习学习,增长见识。

网友(2013-03-04):
我们也碰到这个问题,把编码器拆下来后,发现是通过改变螺栓的与中心轴的距离来编码,可是后来怎么也调整不到设备初始设置值。奇怪这个为什么不在说明书上注明了呢?因为很容易搞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