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柜箱如何标号

楼主(2010-09-12):
电控柜里面内部接线的标号,就是每根线的线头上面的标号,据说有个国家标准,有朋友知道是什么标准吗,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线和地线,零线有,二次回路好像没听说有,只知道同级同线号,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吧。

网友(2010-10-14):
主线和地线,零线有,二次回路好像没听说有,只知道同级同线号,可能是我孤陋寡闻 ...

    有问题问百度

网友(2010-11-29):
主线和地线,零线有,二次回路好像没听说有,只知道同级同线号,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