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人说45# 钢是优质碳素工具钢,但绝对不属于模具钢。这个说法对否

楼主(2010-09-12):
人家这么说,大家都是机械加工行业的,怎么都与模具行业有关联,这个问题应该有个大家都认同的解释吧。

另外他人说,原文如下,红色字体一字不拉粘贴过来:模具钢模具钢分两大类,以铬12为代表的冷作模具钢  和   以5铬镍钼为代表的热锻模具钢     前者高碳高铬高硬相当于高速钢(也采用2次硬化法热处理,具有一定的热硬性)     后者相当于低合金中碳钢(加入少量的合金元素主要是提高钢的淬透性使模具硬度表里一致)

这个分类大家觉得能适用吗,合理吗?我暂时不评论。
我就是想问一下,45#钢是不是模具钢中的一种呢?45#钢作为优质碳素结构钢为什么不能同时归类为模具钢与碳素结构钢呢?这两根分类并没有冲突吧。

楼主:
他人又说了下面一段话,大家同意他的观点不,下面红色字体是他的网络发言,截取一段,但是没有修改任何字粘贴过来:

重点需要的是  刚度  (抵抗弹性形变的能力,钢铁的刚度只与成分有关,与热处理无关,弹性形变就是外力撤消后变形可以完全恢复,零件回到原来尺寸形状)

     在钢铁材料中,铸铁具有的刚度和 吸收震动的性能是其他所有钢材望尘莫及的,这直接影响工件的加工精度,这也是高精度的工作台  基座  都选用铸铁制造的原因,有少数特殊要求(耐冲击)的机座用铸钢件制造,那是以牺牲精度为代价的,
      至于模具钢做  基座 工作台等工业上未见采用(可能我孤陋寡闻)

网友:
说的大部分多对,你随便找本材料方面的书多能找到,比如金属材料学,机械制造基础等等

网友:
45#钢是优质碳素结构钢,用途很广。虽然有时候也用来做模具,但都是一些寿命要求不高,制作期短的的小模具,并不具有模具钢的一些显著特点:耐磨性好,热处理变形小,寿命长等,所以在我国的钢材分类中未将其列入模具钢。

网友:
钢的分类方式很多种。比如人的分类,按年龄分老中青,按性别分,男女(只有极少数列外),按职业分,工程师,医生,等,还有更多的分类方式。钢也一样,按化学成分分为低碳中碳高碳,按合金分低合金中合金高合金,按冶炼分镇静沸腾。按品质分为普通和优质等。按用途分为,模具,轴承,弹簧等等。并有正火退火调质等状态。这些分类中有些是很严格的,有些并没有很严格的界限,大部分交集甚至有包容。
45#是工具钢,同时也是模具钢……
刚度和热处理的关系极大,同样的成分的钢经过调质可以做轴,中温回火可以做弹簧,低温可以做扁铲,刚度天壤之别。

网友:
45#钢属于低淬透性调质钢
45#钢可用于模具的附助零件加工
45#钢并不能归入模具钢之列

网友:
模具钢标准定义:“模具钢是用来制造冷冲模、热锻模压铸模等模具的钢种。”
模具钢按用途分为冷作模具钢、热作模具钢和其它材料模具钢。
45#钢大量用在小批量冷作模具,塑料橡胶等非金属材料模具中。
刚才查了一下,http://baike.baidu.com/view/1255954.html?wtp=tt解释的很全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反对你说的,不列入模具钢行列,并不是它不是模具钢。是它实在是太过普通了,没有必要单独加以指明列出。并不是说它不能列入模具钢啊。实际它在模具行业被使用还是很平常的。

网友:
一般认为45是优质碳素结构钢,把它归为模具钢的没见过。

楼主:
一般认为45是优质碳素结构钢,把它归为模具钢的没见过。
引用 网友B:

    这种排他性绝对性的分类可取吗,有使用价值吗

网友:
应该是对的!!!一般来说,模具钢与刃具钢、量具钢都属于我们常说的工具钢这大类,它对冶金的质量要求比较高,S、P的含量一般都要控制在0.02%~0.03%以下(质量分数),而且表面质量等也都有要求,另外为了获得高硬度、高耐磨性与良好的热稳定性,以及足够的强度与韧性,所以一般碳含量在0.6%~1.3%之间。

网友:
学习了平时45#用的还是挺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一定吧,表面处理工艺越来越多,效果也是越来越好,表面层越来越可靠稳定。特别是很多时候表面处理并不一味追求高光洁度,有时还要去蚀刻表面。总之45钢等优质碳素结构钢在一些模具制造中还是有不小的用途的。

网友:
45号钢是不是模具钢,仅仅是个分类的问题,实际上使用的时候主要是考虑其材料本身特性和经济性来选择。不作评论。

    王大侠抄录的另外一段话里面,除了对刚度的定义是对的之外,个人认为他的其他有些说法有问题。

     1:常用的工作台所用的铸铁是HT200~300,这种材料一般按照弹性模量为100来算的,而碳钢的弹性模量是200,也就是说,在相同的截面积下,灰铸铁的刚度只有普通碳钢的一半。
     2:材料的刚度和抗震性与其加工精度高低没有直接关系。碳钢同样可以加工成高精度的平台。铸铁工作台的表面需要刮研提高精度不仅仅是用途基本需要,还有个作用就是通过提高表面粗糙度来提高铸铁的接触刚度,弥补自身缺陷。
     3:铸铁是典型的脆性材料,工作台或者机架常常选择铸铁的原因,个人认为主要是3点:抗震性。2:热膨胀系数小,热涨冷缩的影响比碳钢低。3:超强的抗压性能,它的抗压强度能力至少是自身抗拉强度能力的4倍以上(我想工作台一般的受力都是压力吧,没有人没事拿个吊钩去拉拔~~
       4:楼上chenning 大侠所说的刚度与热处理关系极大的说法同样是有讨论的空间啊,这个说法有概念混淆的嫌疑,一个材料做成轴,做成弹簧,做成。。。。。。。热处理以后做成什么零件那是对材料的“五度”的综合考量,硬度,塑性,强度,刚度,韧性。决不能说做成轴的材料的刚度跟弹簧材料的刚度就会有天壤之别,实际,看材料刚度,就是看弹性模量。而热处理对材料影响最大的,只是五度中的硬度,韧性,强度。对于刚度,则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