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组合夹具一般使用什么钢材铣磨加工的呢

楼主(2010-09-12):
是不是一般精密组合夹具会使用低合金钢制造的呢,手头得到一块全部铣制并磨制的组合夹具,强度与硬度都还不错,仔细看了所有角落,都是机械加工过的,没有真正的铸造毛坯面,请看就是撑角斜铁也是倒角铣刀全部加工好的。这个钢买来时人家说是模具钢制造的,卖家说的是否可信呢。

网友:
磨具钢能弄到这样 ??    这个是整体的 。  我觉得还是铸造比较靠谱

  看不出来可能是精密或者 打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面都加工过,两个角落缺档里都是直径30毫米的铣刀痕迹走出来的,

网友:
夹具用模具钢,是否有点浪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通常是有点浪费。但也不绝对啊,有些军工企业对加工质量要求很高的

网友C:
有时候精度要求高了,用模具钢能保证精度。

网友(2013-09-17):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精度要求高了,用模具钢能保证精度。

精密组合夹具体要求具有高的“刚度”刚度不高,在切削力的作用下夹具的弹性变形就越大,被夹持的工件让刀也就越大。
在钢铁范围内什么材料的“刚度”最大?又容易加工成各种复杂形状?又价廉物美?
唯一的答案:铸铁。不知道现代科技有没有制造出某种合金钢的“刚度”能超过铸铁的。有知道的朋友告诉个牌号

网友:
价格多少,应该是浇钢件,成本低

网友:
翻砂件,铸造的,用模具钢时间久了要变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