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g4.0里怎么在轴上出孔?

楼主(2010-09-13):
如图的蓝线位置,怎么在曲面上出孔,现在一选择就在端面位置。

网友:
出孔???是在这轴上加工一个孔还是要让孔在这个视角中也显示出来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想在轴上加工一个孔出来

网友:
是这种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sorry,您的图片没显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是不是轴中画这种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yes,谢谢,请问怎么操作啊

网友:
这样的孔毕竟不多。难得去找工具。我一般先在一个基本平面上。根据孔的位置做草图。拉伸一个圆柱体。再布尔一下就OK了。虽然麻烦。但是也不耽误时间。

网友:
如图:如图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可以根据海哥说的去做哟!

楼主:
回复 网友C:

    花甲之年。您60。ug用的比我这25的还好 ,努力学u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没有简单点的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但是要我说我说不出来。我只记得老师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您怎么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选择到这个面后草绘,在拉伸做的,不过我的没有尺寸的,你画的话,因有尺寸,所以是用孔命令做的。

网友(2011-01-29):
可以先做一个基本平面,然后在面上进行孔操作,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