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心磨工作原理

楼主(2010-09-13):
各位社友,你们好!!有谁知道无心磨 的工作原理,它是怎么让加工件 在直走的同时,自转的。谢谢!!

网友:
工件采用无心夹持支承在导轮和托架之间,由导轮驱动工件旋转进行磨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mixin0756 兄。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关于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请在站内搜索《无心磨削的理论与实践》,讲的很清楚

网友:
导轮是内双曲线形的,这样可以和工件线接触,另外导论倾斜角度越大,加工速度越快,粗糙度也越大

网友:
你所说的应该是通过式的无芯磨的原理.就是砂轮与导轮有一个倾斜角,面对进料处导轮是前低后高(靠自己的一方高).在适当的高度和位置有一托板.就是这个夹角使工件沿托板做直线运动.砂轮与导轮运动方向是同向的, 带动工具做圆周运动.

网友(2011-11-12):
进来学习   真有高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