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分析一下图中各阀的作用和动作过程

楼主(2010-09-13):
小弟对液压系统不是很了解,此图是一台比较老的双工位吹瓶机的液压系统,
请各位大侠分析一下图中各阀的作用和两个模前后左右的动作过程,例如,如果
要右模左右移动应启动那些阀和启动关闭顺序.谢谢!

网友:
只一个外观照片,没有办法判断,楼主最好是找到原理图直接贴出来,不然别人帮你是要花本钱的

网友:
我想看看 就下不了/新手上路/请大家多关照

网友:
有原理图的话/就应该有电磁阀动作表一目了然

网友:
为什么要点数啊?

网友(2010-12-14):
回复 网友A:

发一个Sidel SBO14的气路图,参考一下吧.

网友:
挣点分容易吗,下次弄张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