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能不能与地面垂直安装?

楼主(2010-09-13):
电动机一般看到的都是与地面水平安装,现在碰到个设计问题,如果电动机能与地面垂直安装能省出很大空间,请教各位这样行不行?电机如图

网友:
立装电机一定要按机座号选立式电机,水平电机不可以立装,轴承受不了。

网友:
要看什么样的电机了。。

网友:
应该可以啊,电机有立式和卧式的,没问题的

网友:
通常使用的小型电机的转子,其重量有限,电机轴承完全可以承受这点附加的轴向力,密封的轴承结构也足以保证其润滑。所以将其竖起来安装并无大碍。
理论上讲:电机的结构与安装型式,是按GB/T 997的规定执行,其中,结构与安装代号:“IMBXX”的属卧式安装,即电机轴线平行于地面,而“IMVXX”属立式安装,即电机轴线垂直于地面。其中的“XX”为数字代号,用于区分各种底脚安装或法兰安装以及安装方向。你可以就你所使用的电机,向电机制造厂确认。

网友(点评):
学习了,谢谢师傅,回去看看我们单位的电机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但要看电机的固定座,是否好固定。有立式的电机型号的。

网友:
你可以找下电机样本,应该有满足要求的电机型号,一句话就是:某种型号电机可以垂直安装,但不是任何型号的电机都可以垂直安装,具体可以咨询电机厂家。

网友:
可以买到这样的标准件

网友:
分开就好                                      .

网友:
有立式安装电机,可以的

网友(2010-10-21):
根据设计需要,可以立着装。

网友(2010-12-09):
可以啊,用端部带法兰的那种就可以

网友:
立安装的电机经常见到,就是不知道内部结构是否有特别的设计

网友:
买立式的电机即可,也可以定做。

网友:
小小的学习了一下下了啊

网友:
查查资料就知道了!你想怎么装就可以怎么装。

网友:
看电机规格要求了。主要是水平装的你非要竖直装,会增加轴承负担,轴承能受得住就没问题。

网友:
在保证机器正常运转的情况,电机可以任意把的,不用非得水平或者竖直放置的。

网友(2011-03-15):
机械手册上有点的,选型就可以了

网友:
軸承不一样,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根据力选轴承的,立装的轴承应该有差别,没搞过,不确定

网友:
看是什么电机了  ,有的可以

网友(2011-04-14):
看你选择的是什么电机了,你如果需要立式安装那就选立式电机可以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涨见识

网友:
看了看啊!!!!!!长春市时尚宾馆长春时尚宾馆长春市时尚酒店长春时尚酒店长春传媒公司吉林传媒公司长春广告画面吉林广告画面吉林电子镜长春电子镜建筑智能化北京节能环保服务公司合成兴业智能工程有限公司糖尿病吃什么好糖尿病康复中心治疗糖尿病最权威的医院路边石长春特价机票长春律师肉牛养殖场肉牛养殖黄牛养殖基地西门塔尔肉牛吉林黄牛东北肉牛价格美孚润滑油长春腰间盘突出长春颈椎病长春腰肌劳损长春膝关节骨质增生长春股骨头坏死长春强直性脊柱炎长春类风湿性关节炎长春肩周炎长春滑膜炎滑膜炎滑膜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滑膜炎能治好么强直性脊柱炎能治好么试验机拉力机电子万能试验机疲劳试验机电液伺服试验机液压万能试验机电子万能拉力试验机钢绞线试验机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材料拉力试验机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万能材料试验机电子拉力试验机航星工业洗衣机洗涤用品工业洗涤设备洗衣房设备客房清洗产品洗涤设备宾馆酒店洗涤设备空调净化矿泉水瓶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编织袋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钢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料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造粒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首选老强机械购买配电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变压器厂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长春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摩擦片摩擦块闸瓦切割片长春铁卷柜长春铁皮柜流式细胞仪细胞分选磁珠试剂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尿液分析仪血细胞分析仪尿试纸生物质锅炉生物质燃料锅炉修井机实木复合门生产实木复合门www.huayangmuye.com实木复合门销售生产酒店客房家具酒店客房家具www.huayangmuye.com酒店客房家具制造四平换热器http://www.huayangmuye.com四平换热器和强化门四平换热器强化门塔吊厂家施工升降机厂家东北樟子松苗四平鼓风机四平鼓风机厂长春户外广告长春广告牌长春汽车租赁长春汽车租赁公司五味子提取物吉林中药材长春办公家具

网友:
你这个电机可以立式安装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但要看电机的固定座,是否好固定。

网友:
我们单位的称重给焦机的电机就是立式的

网友:
可以选用专用的立式电机

网友(2011-05-23):
如果你用的是SEW的电机,你怎么安装都行,只要购买时选择你要的安装方式。但是其它品牌的,这方面相对就没分的那么细了,只能打电话去问供应商。

网友:
可以的,但是要注意密封,因为电机大都带有减速机,如果密封不好,减速机输出轴会漏油的。

网友:
4楼说得没错,
楼主找一下电机样本,里面有相同功率应该有立式和卧式可选。

网友:
找样本,有立式的。地地道道

网友:
可以的,我们 厂的设备上就有电机垂直地面的。但是减速机要看看油孔在那面。

网友(2011-06-24):
一般要选立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