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S,图纸这样怎么办?

楼主(2010-09-13):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打开时没有问题,但是鼠标移动到零件上时零件会随机的变透明(反正就是看不到了),我想会不会是系统的显示和性能设置里面,设置了半天还是一样,或者是显卡驱动有问题?

楼主:
补充一下,第一张是刚打开时的显示完整,后面几张都是鼠标滑过去的,并没有选中文件。。。

网友:
可能是你的显卡问题,或是叫显存不够.

楼主:
CPU 是E5300的,2G内存,显卡是GeForce GT 240 512MB显存的,不应的,之前画大的装配图也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以前在客户那里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你打开其他类似的文件试试,看看是不是还是这种情况……

网友:
另存一下,试试.我以前碰到过,另存,然后重新打开,就好了.

楼主:
这下郁闷了,前几天还用的好好的,自从上午画了这个装配图,现在打开之前的装配图也出现这种情况了。。。。。。。。
4 ?4 O2 B5 E/ |8 t% K只有重装个显卡驱动试试??

楼主:
晕死,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前几天该过显卡设置,选了如图的“使用我的优先选择,侧重与质量”,刚才改回默认的就OK了。。。汗

楼主:
谢谢LS的几位了。。。

网友:
我看你肯定是用的盗版软件哦,赶紧换正版的吧。

楼主:
,我想问问论坛有几位是用的正版的哦。。。。LS难道用的正版的。。。。

网友:
正版的用不起!太费银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听你话外音,用的是正版吧,发来共享共享啊

网友:
你的显卡很强大了。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直接关闭sw,然后重开就行了。

网友:
你们都好牛,那哪位高手有国标图库呀,可不可以发我一份呀。jq2714@sina.com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