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液压马达的最好材质是什么

楼主(2010-09-13):
各位大侠们好:有谁知道加工液压马达柱塞缸和柱塞最好的材质是什么?耐冲击,承载能力强。

网友:
20CrMnTi渗碳淬火
一般用这种材料
还有你的柱塞缸是浇钢的话要用40Cr的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还想咨询一下,20CrMnTi渗碳淬火和40Cr具体的机械性能吗?比如说他的机械强度、硬度。这两种材料与铸钢材料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2010-11-12):
机械强度、硬度。这两种材料与铸钢材料的区别你网上搜搜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