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阳极氧化色异现象与类灼伤现象,为何产生?

楼主(2010-09-13):
问题:如图一
 该产品为黑色阳极氧化。从左到右有5件样品,左边一边是上一批,右边4件是新样品。
为什么会新的黑色阳极氧化会偏紫?哪道工艺会导致这种现象?有何关键参数需控制,如何控制?

问题2:如图二
铝型材6063-T4,表面先喷砂,然后再去做黑色阳极氧化。为什么表面会有灼伤的现象?为何产生?如何避免呢?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应该是材料不均匀的!公司有不少这样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