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角不同的齿轮传动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0-09-13):
刚在论坛上看到不同模数和压力角的齿轮也可以相互啮合,如果这一对齿轮传动时会产生问题吗?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92147&highlight=%D1%B9%C1%A6%BD%C7

网友:
从能否正常连续啮合角度讲,这对齿轮是可以正常啮合传动的,但对齿面的应力、承载能力及润滑特性估计会有一定的影响。
至于到底是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就看那位LZ的研究成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