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扫描怎么做

楼主(2010-09-13):
在做高级扫描过程中,有一条引导线始终无法做出来,提示为2#点无法求解,
请大家帮我

楼主:
我加了附件,可是没有显示,file:///D:/123.jpgfile:///D:/123.jpgfile:///D:/123.jpgfile:///D:/123.jpgfile:///D:/123.jpgfile:///D:/123.jpgfile:///D:/123.jpgfile:///D:/123.jpgfile:///D:/123.jpgfile:///D:/123.jpgfile:///D:/123.jpgfile:///D:/123.jpg

网友:
做出第一条引导线,退出草图,然后再另一个草图里画第二条引导线,扫描或放样时每个草图只能有一条线。

楼主:
是这样做的,可是有一条导引线就是无法求解,不知是怎么回事,另外导引线是通过X\Y\Z的曲线

网友:
引导线与草图定义几何关系----穿透。

楼主:
是穿透的,可就是扫描失败,我找不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
好象经常有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楼主:
终于弄明白了,是因为轮廓的定义多了,只要一个穿透就好了,不要再有其客观存在定义就OK 了

网友(2011-06-11):
主要是线条没处理好,经常性的问题。认真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