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内燃机爱好者的求问,请大家别见笑

楼主(2010-09-13):
本人在广东佛山,23岁,潮州人,从属通机的销售和维修已经七年!一路走来,我都希望自己对内燃机的认识越来越深,所以也经常跑来社区向各位高手请教,其间也经常得到版主《泊比》老师的帮助,万分感激中。。。

对于长期的维修工作中,有自己个人一点点想法,我发觉,在咋们国产的小型通机中,我发觉机器在运转时,机器的冷却效果如终没有日本人的机器好,特别是在气门盖和缸盖的位置,运转了一段时间之后非常非常烫,所以也经常导致机器在运转不久之后,就会出现气门座或者气门出现磨损问题,所以自己有一个想法,如果,如果一台168汽油机水泵,机器的气门盖上方加上一个小小密封的空间,然后在此空间装入两条水管,然后一条在水泵上开孔连接,然后一直闲置,这样水泵工作的时候,水泵的水能经过此密封的空间然后在另外一条闲置的小管出来,这样就能带走气门,缸盖上的热量。。。这样机器是不是能够耐用些呢?这样对机器的输出功率,转速等会不会有影响?

此想法只是小弟在工作过程的一点点想法,望大伙给予批评指导,欢迎大伙也可以加我353076746

楼主:
,然后一条在水泵上开孔连接,然后一条闲置

不好意思,各位,写错了,

网友:
你说的方案就是水冷机了,应该说水冷机才是内燃机中比较完善的——只有水冷才能保证机器在冬天、夏天都有合适的工作温度,这个合适的工作温度范围很窄。
但是水冷由于成本、可靠性、体积、重量等原因,使用范围有一定限制。而强制风冷在很多场合都有很强的生命力:如缺水的沙漠、甚至一些易于被攻击的军用车辆、发电机组都使用强制风冷。
用由于我见识少,目前还没有见到过水冷的通机。

网友A:
从原理和结构上说你的想法没错,也不会影响转速,功率影响不定,有可能增加,也有可能减少。是个匹配问题。
但目前水泵用动力都是通用动力,再加上成本,产量等因素,故市面没有这类产品,就跟目前没有电喷通机一个道理。
至于目前国内冷却效果没有老外好,这确是事实,主要是风扇与导风罩的设计问题。不过现在这类问题大公司在逐渐改善。小公司肯定不会再这上面花钱的。

网友(2011-07-09):
应该是发动机材料的差距,还有就是铸造的精度,比不了鬼子的精细

网友(2011-09-23):
引用 网友A:
从原理和结构上说你的想法没错,也不会影响转速,功率影响不定,有可能增加,也有可能减少。是个匹配问题。 ...

呵呵   10年的帖子了,被我给翻出来了     想请教下版主,目前通用机的这个问题 解决了吗? 或者现状如何,能给点相关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