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上面加工螺纹,选择丝锥还是螺纹铣刀?

楼主(2010-09-13):
对于加工中心上螺纹加工来说,如何选择丝锥还是螺纹铣刀? 以加工铸铁和钢件为主(包括通孔和盲孔)

网友:
个人倾向于丝锥的使用 前提是程序要编写的很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也是老社友了,能把提问的内容丰富点吗?要不咱回本书给您,慢慢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见过最大丝锥M100,如果M100以上的螺纹估计就要用旋风铣刀了

网友:
看机床功率与扭矩,如能加工最好用丝锥,效率高

网友:
一般来说,大直径的(比如M30以上)用螺纹铣刀,因为刀具成本比丝锥低;
小直径一般就用丝锥了,效率比螺纹铣刀高。
如果是M18-M30之间的,你可以算一下刀具寿命,然后计算刀具成本,再结合你厂的生产任务具体计算一下就知道你要选择什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侠你说的这些应该如何计算呢?????
刀具寿命去哪里查呢,有些需要在实际加工中才知道啊。

网友:
大的当然是铣刀好,,小的当然是丝锥快

网友:
大直径用螺纹铣刀性价比比较好,效率也高

网友:
大直径和小直径都推荐使用螺纹铣刀,中间的一般使用丝锥,

网友:
大直径和小直径都推荐使用螺纹铣刀,中间的一般使用丝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