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内孔38璧厚2.5的固定钻套用什么材料合适?

楼主(2010-09-13):
请教高手,内孔直径38璧厚2.5的固定钻套用什么材料合适?GCr15合适否?
原来用20渗碳淬火,钻模做过来大部分钻套都开裂,所以我怀疑是不是我选材有问题,所以想讨教一下如此薄壁是否有必要采用20材料渗碳淬火,或者换一种材料耐用些,所以有此一问。

网友:
45也可以,主要是看你的使用寿命

网友:
用GCr15轴承钢好,寿命长.

网友:
CR钢可以做的,模具就是用这种钢的。

网友:
用45料,淬火HRC40—45,为防止淬火变形,车时留磨量,淬火后磨内外圆就更耐用了。

网友:
渗碳有点过啦,G cr15试一下比较耐用

网友:
表淬内径。。。。。。。。。。。。。。

网友:
用42CrMo,加工好后表面淬火。

网友:
追求长寿命就用硬质合金。

网友:
学习了,本人一直是做塑料的,对金属材料了解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