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内径表(对表时)是用环规校准比较好还是用外径千分尺比较好

楼主(2010-09-13):
如题
使用内径表(对表时)是用环规校准比较好还是用外径千分尺比较   为什么  ??
     小弟初来乍到   还望 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
我认为用外径千分尺比较好。为什么?我说不清。

网友:
最好连内径量表都不要你用,其实没什么说法,关键在于使用者的技术,对的准不准,外径千分尺比较通用,调节的范围多,但只能是整数或半个的,遇到不整齐的数值就不好了,呵呵,那时就得用环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请教一个问题 如果外径千分尺 是数显的呢 那不什么尺寸都可以了

网友:
听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呵呵,但外径千分尺的测头接触区比较小,对尺寸比较困难,需要比较好的水准

网友:
不管用哪个来校对  细心多对几遍就好了

网友:
不知道这是啥问题

网友(2010-11-28):
环规肯定比千分尺好。不过环规的代价大,千分尺比较通用。小尺寸校对还可以。大尺寸就很难了。精度相对来说就差点。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怎么行啊 他是有量程的啊 ,怎么能什么尺寸都能测呢 ,你这是掩耳盗铃

网友:
如果有这个尺寸的环规,肯定环规好,千分尺对测量者提出的要求更高,我在做MSA的过程中,遇到千分尺对表,结果MSA不合格,改用对表环好了

网友:
一般都用千分尺校。用环规的话,如果尺寸较多,那就要备好多了,细心一点,都能校的准

网友(点评):
有个前提,千分尺和你所用的环规精度是一样的话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