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取机床排屑器

楼主(2010-09-14):
我现在在为机床设计切削液系统,请问排屑器怎么选取,我选的永磁的,机床总流量有250L/min
请问应该根据什么来选取排屑器的大小?

网友(2010-12-11):
  链板式排屑机主要用于收集和输送各种卷状、团状、条状、块状切屑,为铜、铝、铸铁等碎屑除送之最适合机型。广泛应用于各类数控机床加工中心和柔性生产线等自动化程度高的机床,也可作为冲压,冷墩机床小型零件的输送机。也是组合机型冷却液处理系统的主要排屑功能部件。该设备起到改善操作环境,减轻劳动增多,提高整机自动化程度的作用。链板宽度多元化,提供了绝佳的搭配,弹性及有效的应用,一体成型的链板组合,强度高、配合精准,动作稳定安静。扭力限制设定,有效降低操作不当所造成的损害。所谓防止卷入停止装置,(即加一刮舌器),从而解决了碎屑不能正常排出,而后又带进排屑机底壳内部出现的卡死现象。
   磁性排屑机,本装置是利用永磁材料所产生的强磁场的磁力,将颗粒状、粉状和长度小于650毫米的黑色金属切屑及附车工作面板上,输送到切屑箱(车)中的机床功能部件。可广泛应用于组合机床、自动车床、齿轮加工和机床铣床拉床。枪铣枪铰机床,专用机床、自动线和系统水线的干湿加工和湿式加工时的切屑处理。本装置可封闭式结构,可用于干式加工。也可放置在冷却箱中分离液体中颗粒状、粉状以及卷曲切屑。定量排屑,来产生过载,传动件在容封体内。连转可靠,平稳、噪音低、寿命长。与机床主机连接方便,可根据主机位置要求插入上置、下置、侧置等方式。帮助电气控制系统。具有“紧动”,“停止”,“间隙”,延时等功能。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根据水的回流速度选择,不能水都出去了回流不来导致液面下降太多,水泵没法正常吸水。另外一个就是冷却能力,排屑器总容量应使水能够充分冷却。

网友:
请问楼主是什么机床?不同的机床应该选用不同的排屑装置,链板式、永磁式、螺杆式等,都各有优缺点,楼主再看看吧

网友:
我用的还是螺杆式比较好

网友:
我建议用连扳的,刮板的有时候可能刮不干净、磁性的只适合用于加工铁件、

网友:
学习中...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好东西 呵呵 总结的到位

网友:
排屑机种类用途及其功能特点简介

一、链板排屑机技术特点及分类:

1、TLP型提升式链板排屑机;

2、 PLP型平面式链板排屑机。排屑链条节距31.75mm、38.10mm、50.80mm、63.50mm、101.60mm。

     适用于数控机床、加工中心、组合机床及自动生产线的切屑输送。

二、刮板排屑机技术特点及分类:

1、TGP型提升刮板式排屑机;

2、PGP型平面刮板式排屑机。

三、磁力排屑机技术特点及分类:

1、CBP型磁性板式排屑机特点:机器壳体封闭。用于钢、铁、铸铁质材料的输送。

2、CGP型磁性刮板式排屑机特点:机器盖板上开式。适用于磁体的细切屑,通过铁素体磁石的磁力强制过滤。

3、CPG型磁性辊式排屑机。用于铁素体切屑的输送。

四、螺旋排屑机技术特点及分类:

1、LXP型螺旋式提升型排屑机,用于将金属碎屑提升到指定高度。

2、平行型螺旋式排屑机,用于将金属碎屑水平输送。

五、ZDP型平面振动式排屑机技术原理:

          通过排屑机安装的电机做偏心振动,将金属碎屑运送至指定区域。

六、纸带过滤机技术特点:

    1、ZGA型纸带过滤机。将细微切屑及杂质吸附于纸带的上表面,从而保持切削液或冷却液的清洁。

    2、ZCB型磁辊纸带过滤机特点:金属碎屑先经过磁辊分离器,将杂质分离掉,在经过纸带过滤机过滤干净。

七、CFP型磁性分离机

    1、胶辊型磁性分离机,将碎屑经过胶辊碾压,将杂质中夹杂的液体挤出,用刮屑板将杂质与磁辊分离。适用于平面磨床、内外圆磨床和无心磨床等含粉末杂质的切削液的场合。

    2、梳齿型磁性分离机特点:梳齿形磁性分离器是磁分离器的改进型。将同样长度的磁辊做成梳齿状,可有效增大碎屑吸附面积。适用于普通磨床、粉末涂装线、轧辊磨床、轧钢废水净化、轴承磨床等含颗粒杂质较多的场合。

八、JXC型集屑车特点:高强度聚氨酯胶轮更耐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