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简单的XY系统怎么做

楼主(2010-09-14):
我想用气缸,其实只要X方向速度需要距离长一点,大概需要30,Y方向只需要10.同时在X方向气缸速度比较慢一点,我需要确定4个位置来进行拍照动作。这样一套东西大概需要多少Money呀。(我不懂机械呀)

网友:
楼主:
你说的单位是MM?
还有你要求的精度,还有其他一些尺寸的要求?什么都没有没法说价钱。
还有,你说的是光机械,还是包括电控、软件等。
麻烦各位大虾先把问题说清楚,这个问题很多大侠都提到过了,为什么大家都当耳旁风呢,又怎么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呢。

网友:
30是MM吗,用气缸做的XY,很难达到4个位置,那就用丝杆加步进电机吧,当然你可以买一个二手XY模组,价格嘛,2-3K,也可以自己做,价格会低些。